硬盘rom芯片不安还能用?

楼主(2010-03-11):
芯片是25p10v6 原盘的电路板不转 换MAXTOR80G板后能转(此板没有ROM芯片) 上机正常 中间有坏道能数据恢复 还没上25p10v6芯片怎么还能用呢 后来我又安装上了没区别 ??为什么 谁知道啊
数据恢复

网友:
一般来说早做的板子有ROM的多,晚做的板子可能就没有外接ROM,实际上是早期要做修改用外接ROM方便,晚期把信息写在主芯片的ROM里面了,外面ROM就不需要了,可以降低成本,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