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保护

楼主(2010-03-11):
英特尔原装主板开机保护,把奔四接口拔了,就不开机保护,开机正常急急急,请高手指点!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楼主重点查U供电!

网友:
电源管理是不是ADP3418,换了就好

网友:
很明显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你测一下那4PIN口子的12V对地是不是短路了。一般这种情况是短路。如果保护以后再碰SW还能开一下又保护那一般就是不是短路性的故障。就可能是供电芯片啊,场馆不良之类的,带负载能力差这些情况

网友:
CPU供电哪里短路了,把管子搞下来看会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