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rp 开机问题

楼主(2010-03-11):
开机可以正常运行 拔掉电源后在插开机无反应 拆开检查后发现开机跳线部分有两个IC型号是ps51020 6229caz ic上都没有5V
按下主板上的复位钮3秒 5v就出来了开机正常 拔掉电源在开问题又出现再按上面步骤操作又可以开机有没有达人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谢谢
掉电

网友:
试换下PS51020,修过台有时开,有时不能开就是PS51020坏了。

网友:
先查on信号啊.你这么查等于没有瞎子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