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845主板的怪事........

楼主(2010-03-11):
一张845的主板,U座有点虚焊,所以上CPU的时候,时而开机时而黑屏。主板有变形,用手压CPU,开机正常.......  像这样的老板子,用风枪吹下,能行就行不行就折件用了。
  一天呆着无事做,就弄着玩玩........   突然发现电源芯片的一脚有一点点点的小火光,还很好奇......  关了电源,在开机,没电了......   像是从电源芯片或上、下管的事。用表一量对地,12V电源(20P)对地短路,表响了!!  拆下电源芯片,在测,还响? 拆上下管,一个个的测,全部都是好的。无语.....  量电感,电阻为0全通,没问题~~  到现在 这块板子还在手上,12V对地响个不停~~~   电源芯片我也没上,它也在那响呢~!!!!

   怪事吗?还是*脏话*作有误?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给北桥供电的场管击穿没有。量一下..    下一步...等待结果

网友:
量了,没有坏

网友:
不知你怎么量MOS管的,你也可以打开沟道量一下。还有一点,晶体管有在加电和不加电状态是不一样的。

网友:
阻值在不断放大

网友:
com口芯片75232是不坏了也是12v供电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坏了 或没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