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文件损坏,请按R修复

楼主(2010-03-11):
机房里最近这种问题忽然增多,而且都是平时正常使用的电脑,很少出问题的。甚至联想的品牌机也一起。不过提示丢失的系统文件不是全一样,但都是进行了系统。提示少文件。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只是把内存拔出来擦擦再插进去就好了。现在怎么弄也不行,只得用GHOST还原系统,但过不了几天又是这样。

因为电是统一一个闸刀的,所以有时候也听到有机器没关掉,但是都一刀闸了,直接断电对硬盘有多大损害?如果有了怎样修复啊。还有。。长按POWER键关机和直接断电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搞个UPS哇 这样就不会直接断电哇

网友:
直接重新做系统就行,硬盘也没那么娇气的

网友:
换根内存检查下数据线,最后扫描下硬盘啦!

网友:
长按power键和直接断电=强制关机。
直接断电对硬盘的影响有多大损害这个恐怕没人能计算得出来,损坏是肯定会有的。运气不好时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因突然掉电而损坏系统的遇到过不少。

网友:
不一定是系统问题,也可能是内存原因

网友:
是内存问题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或者是硬盘有坏道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只是重做系统就可以了,看来你的没这么简单。因为丢失的是系统文件,所以你不防把硬盘的活动分区设在现在用的分区以外的分区,如果问题依旧,不防考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