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HP910奇怪故障

楼主(2010-03-11):
朋友拿来一台神舟的优雅 HP910 本本,说是有点故障,具体的他自己有些不大清楚。

基本上都要先从装系统开始的,但他也说过了,原先的系统不稳定。但系统不能正常安装的,自己尝试安装过的,于是当他的硬盘里有病毒处理。先将硬盘拆出来(这里鄙视一下神舟,用这么细的螺丝,害我手都拧痛了),接上IDE转换卡,挂在自己的主机上杀毒,还真杀出几个病毒来。不过在查杀过程中,系统不时弹出错误提示,大意是某某文件不能正常被写入,起先不大在意。后来感觉不放心,要把硬盘里其它几个分区里的重要数据拷到自己的硬盘里做备份时,一个更大的错误出现了,提示文件不能被复制。

这下子完了,可能硬盘出故障,有坏道。马上电话通知朋友,他说可以更换新硬盘。于是将一个WD 320G 串口硬盘安装上,这下子应该没问题了吧。开机正常,放入引导光盘进入分区魔法师,也能正常分区。然后重启,安装Windows XP操作系统。可是在第一屏蓝屏状态下复制完文件后,也就是中间有个黑屏跳转的地方,本本突然就自动断电关机了。

重复测试了3次,均自动关机。郁闷了,怀疑内存条不太稳定吧,拆出来用橡皮擦擦拭金手指,再试,还是一样。更换另一个插槽,还是如此。此时心里超级郁闷,这个时候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处理得怎么样了。将碰到的问题告之他,他跟我说,他当时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况。

现在不明白了,各位老大,有没有碰到跟我一样的情况,有什么处理的方法没有?

网友:
下午在网上找了许久,多少知道了点事情。马马虎虎把系统给安装上了,下面说下这个过程

神舟这个破本本,出厂预装的是Vista的操作系统,那么现在我需要使用XP,必须刷新BIOS,应该是比较新的版本吧,是1.1(朋友拿来时已经刷过了)。然后再到CMOS里面,把硬盘的模式从AHCI改到IDE,然后才能正常安装Windows XP。

但是从本人这次的实验中来看,即使是这样了,还是不能正常安装。问题情况看1楼所述,后面又在网上查找了许久,最后得到的消息是,将Ghost版本的XP压缩文件,也就是GHO文件,想办法复制到硬盘上,然后再进入DOS下面运行Ghost程序,将GHO文件恢复出来。

通过上面的方法,终于将XP安装起来。不过本人使用的是纯净版的XP,相对来说稳定些。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
这个也不算是什么奇怪的故障了,很多预装Vista的机器都是这样的,刷BIOS就是为了获得那个调硬盘模式的选项,今天修了一个HP的CQ40,不开机,完事了客户要我改装XP,不要原来的Vista了,我的编程器坏了怕刷坏了没法弄,就给装了个WIN 7,O(∩_∩)O哈哈~ 也算是过关了

网友:
HP CQ40改XP系统不需要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