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听说还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HP 6515B 可以点亮,
进不了系统,按F10后当 ENTENING BIOS ......
大家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南北桥,EC, BIOS 都换了,各个部位的电压也正常
不晓得该从哪儿下手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吧外部设备拆了看看还会不会当

网友:
CPU也换了
裸板点也一样

网友:
不要光量电压了,用示波器打下波形试试看。要不就只有刷BIOS,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你换个BIOS芯片,刷个BIOS应该能好,这款本本的BIOS芯片质量很不好。

网友:
路过学习了啊希望搞好了跟兄弟们分享下啊

网友:
换了这么多也不顶用,弄不好只是小问题哦。

网友:
有时间还是用示波器测一下信号,电压正常,看看时钟和复位,

网友:
刚刚刷了BIOS
上去后可以进BIOS,硬盘也能认到,但退出BIOS后重起又进不到BIOS了
清零也不行,怀疑退出BIOS后重起时被主板改写了BIOS后又进不了BIOS。于是又把BIOS取下再刷一次,
又把BIOS装上去又能进BIOS,这次不保存BIOS里的设置直接退出重起,还是一样进不了BIOS,
太奇怪了

网友:
HP 我记得好像就是6515吧 插上光驱就死机 南桥问题 但这款南桥听说相当难做,一次不成功就差不多报废了

网友:
看下桥供电与I0

网友:
6515B这机子,你还是换个U试试吧, 这种情况我也不大懂,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的问题真是不好解决 啊 ,我上次遇到一片台机主板是这样的最后没搞定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