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替 懂物理进 不懂也进来看看

楼主(2010-03-11):
我以前都是按旁边电容大小[铁片电容]  电解电容我都看其他板上或旁边多大代替的  或者换个大点的    现在发现有快主板少了N多铁片电容 怕不稳定   测了掉过的地方都是3.3V   应该上多大的铁片电容  这是怎么算的 物理不太好   其实不上或换大点的都可以 好心人说下怎么算来的电容容量和多少V  谢谢

网友:
你问的太专业了,都没人敢回答,(包括我)

网友:
楼主说的,我也不明白。

网友:
真是很专业,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铁片电容!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贴片电容

网友:
没有“铁片电容”,楼上说的对是SMT“贴片电容”

网友:
表达不准确,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算不出来,掉很多贴片的话如果不能找到同型号的板子对照那就报废吧

网友:
字打错了  铁 贴

网友:
一般 大小跟形状相同都可以替换!但是有些电路要求的比较严就要准确测量 用电容表测容量已及注意耐压值!

网友:
掉那么多就仍掉吧

网友:
台式机主板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
茫然中··你说的是贴片电容吧,没表达清楚,不知道你说的意识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是多大的。可以参照同样的板,再就是下一个,到附近的电子市场去买吧。有卖。

网友:
大小一样的话,就往上换吧,没事的

网友:
我是悄悄的来的,我。。我。。不懂物理
但就你这么问:电压3。3V,帮我算算用多大电容,作神9的工程师都算不出
估计街头 算命 的大概能算,楼主不妨改改标题可能会得到答案

网友:
这个问题,个人感觉只能靠经验。也许你该问问张先生、不过他老人家好像隐居了……

网友:
供电上面的滤波,大一点无关紧要,只要保证每个芯片的供电中都有滤波,这样不会对其它电路造成干扰,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问题的。但是用于谐振电路这方面的就要很精确!

网友:
铁片电容?  是贴片电容吧

网友:
人家都说铁 是贴了,你们还叫什么劲啊

网友:
贴片电容万用表一般量不准的吧在工厂的话用LCR电桥是可以准确测量的。也有电容表可以大概的测量

网友:
贴片电容没有严格的要求
电解电容的话要求容量相等 耐压不小与原值

网友:
对,换贴片电容没有什么很大的标准,如果有两块一样的板对比最好了,如果没有可以从相近的板子上拆,不过要注意电容的个头大小颜色,还有要在相同功能芯片附近拆比较保险

网友:
电压能 上得了的 一般都可以

网友B:
台式机应该是体积大小一样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