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疑难故障判断

楼主(2010-03-11):
一块开不机的ECS 848P-A 2.0的主板,修主供电后主板正常点亮,跑码通过,但装系统了进不了系统,进系统就画面停留,用PE进屏幕暗暗的(但可隐约看得见 WINDOWS 字样),光盘无问题,内存换了三条。此故障我从未遇上过,所以请大家来给个方向与思路,谢谢!

网友:
装系统是时不要上任何驱动试一下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看,
用不同牌子的内存再试试

网友:
我都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PE是不加载任何驱动的,PE能进,我看你还是要排插一下板载设备,,,例如声卡,网卡,1394
这些。

网友:
哦,就是PE也不能成功进入,一直停留在 PE 的 WINDOWS 启动界面,我好无奈。

网友:
估计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网卡是集成的还是PCI的?如果是PCI网卡的话,考虑一下是否是网卡坏了所导致的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耒阳精诚维修,你的判断完全正确,更换RTL8100C问题完美解决,谢谢!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是啊,进不了就不行了。

网友:
不知道装纯净版的XP可不可以

网友:
我有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但我感觉不像是楼上说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这板这个问题是板载网卡,吹下就OK了。它不发热,真的想不到是它搞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