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不显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11):
技嘉845主板不显示.开关针电压有5V ,复位针电压也正常。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注本人是新手.

网友:
是不是不触发啊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点嘛,这样可不行的哦!

网友:
不能触发。直接用镊子短路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转下就停了

网友:
问题说清楚一些,这样才好判断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下U的供电管!这是短路啊

网友:
看看AGP槽旁边的MOS管3055吧,一般都是他坏了,然后南桥发烫!!!换之就好

网友:
我有个845GL跑码都正常就是集成显卡没显示。

网友:
有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
短路了,测下
ATX插座,3V/5V 12V有无短路〈对地阻值〉短路的主板好查也难查,要一部份一部份排除。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一点一点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