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0-03-11):
测:
MAX1987:
9    SHDN  3.3V

10  REF   0.36V

12  VCC 5.19V

22  SYSOK  5.14V

23  IMVPOK 0.49V

24  CLKEN#  0.48V

36  VDD 5.19V

42  V 18.77V

44  DPSLP#  3.3V

L1       1.25V
L509   3.47V
L512   5.27V
L513   1.07V
L511   1.23V
L520   1.52V
L519   2.54V

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输出。

时钟芯片:

25  PWRDWN#       3.3V
28  VTT_PWRGD#   3.3V
34  PCI_STOP#        3.3V
53  CPU_STOP#       3.3V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你看哈   CPU旁边的电容短路了没呢?

网友:
芯片本身,MOS管测了吗?

网友:
看一下主供电的保护电阻的阻值变大或开路没。

网友:
己解决: 东芝M18没有CPU供电!!!

加焊MAX1987的13到24脚那侧,OK。

10   REF         2.02V

23   IMVPOK   3.3V

24   CLKEN#   5.16V

VTT_PWRGD#   也变为0V了。

14.318MHZ晶振两脚电压为:1.43v 和1.39v

32.768khz 晶振两脚电压为:0.28v  和0.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