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VD1-X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11):
上手 目测 打值 没问题

上电 诊断卡跑06 01

客户说 “有时不开机”

压桥 没反应

压CPU 没反应

注意到小4针有兹兹声发出

关掉 再开 兹兹声更响了 而且诊断卡不跑码 有复位

查CPU供电 正常

于是怕电容漏电 拆掉所有电容 依然有滋滋声(- -很响的)

换掉所有供电管 还是有声音

没法子 郁闷半天 开机关机 有时跑码有时不跑 最多跑到06 01

无视掉客户说的有时能开机 刷BOIS去  无果

这....死马当活马医

- -换掉CPU附近的ADP3181 居然没兹兹声了 代码也不停06 01了

上内存 显卡 正常显示

我查过所有供电 都正常的 不明白为什么3181会引起这个反应

我也加焊过了 没虚焊

网友:
用3181 3186的AMD板子上是最爱坏的

网友:
ADP3181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你没用示波器测量。。。万用表测的电压正常但不代表波形正常!

网友:
小弟又长了一智,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
没示波器啊

网友:
示波器不可少

网友:
有个6566的板子也是 滋滋响
从料板上拆了芯片换上也是一样(不确定芯片好坏)
准备搞个好的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
下次如果是ADP的芯片,一定要先注意这个芯片了,回来多找些这样的芯片。

网友(2010-04-14):
ADP  通病 只要聽到這種聲音 先換了再說

网友(2010-07-19):
ADP的很爱坏。 。先换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