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0-03-11):
三星X05电源板,插上电源适配器,有时候待机灯亮。有时候不亮。然后我把电源板拆下来之后,吹了吹。再带上,待机灯怎么也不亮了。
我测试,电源板输出针脚端,有18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可是待机灯就是不亮,开不聊机子。

网友:
待机电压一般是多少V

网友:
测试那个针脚、。

网友:
我没有接主板。我直接电源板接电源适配器测试的。

网友:
不接主板电源板有3.3 V   5V 输出吗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吗?在线等呢

网友:
谁能说说呢。。到底有没有输出

网友:
还是没有人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