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显卡换后不加电了

楼主(2010-03-11):
T42拿过来时显卡问题,吧显卡换后不加电了。以为是显卡短路了。在换还是一样。晕死

网友:
显卡可别上反了啊!!

网友:
那现在按开不了机修啊,看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的,看南桥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T42的显示很容易装返的,金角的斜对面对是对照点

网友:
短路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你拆了显卡看上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