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进水跑码94

楼主(2010-03-11):
机器进水主要在屏线接口,和1631下面,清理了一线,只有一处RTCVCC断线,别处反复对点图测量没有在发现断线,开机跑码,18-1E-FD-90-96-94,到94就不动了,应该在跑一下就是25就应该亮了,量屏线接口F7-16V  F8-3.3V F3-3.3V/Q45的3脚没有VBL_DRV Q22的3脚也没有VCC3P_DRV,所以屏接口就没有VCC3P的电压,这两个电压时U61发出的,现在机器跑不过是这个电压的问题吗?老大们帮看看,

网友:
查下屏接口附近的小件

网友:
机器进水只能先用这方法,再找找没电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