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笔记本不定时掉电的奇怪故障求救

楼主(2010-03-11):
东芝M19笔记本独显 板号是6050A2013801-MB-A04 故障是有时候可以开机正常 进系统后5分钟左右掉电,再开也是5分钟左右掉电,再开机几次就开不了机了 上测试卡是显示————  四条梗 不条码,用手上下扳着主板的电池接口处的的IO位置就可以开机了 ,只要可以正常开机一次了 松手了也再开机也正常,再开多几次的话又不行了 测试卡都不跳码了,再用手扳一下主板的电池接口处的的IO位置又可以了。重新做过南北桥还是一样故障,郁闷死了~IO 和附近的全部芯片都补焊过了还是一样故障,各位有什么办法吗??会不会是板层断线了??如果是这样该怎么查呢??

网友:
I/O坏了吧,是不是压着就能开机,修过加焊没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啊。你有没有更换过IO呢

网友:
全部没有换过配件  因为我看有时候正常的应该没有事的吧

网友:
用BGA加焊IO肯定OK

网友:
换掉VCC+供电芯片,,遇到过的。那个芯片坏的比较多哦。

网友:
支持楼上的·  换供电IC   电源供不上来就会断电  最最多的是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上的说是VCC+供电芯片?是指3V 5V供电芯片吗?还是主供电进来的保护隔离电路芯片?

网友:
IO我已经拆了下来再重新焊接上去  还是一样故障  继续期待大伙的帮忙~~感谢楼上的那么多位兄弟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