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200 l黑屏

楼主(2010-03-11):
型号: DELL 8200
配置:C1.7  32M独显
故障: 开机用过几分钟以后,黑屏接外显无信号。仔细观察本本屏上有图像。
过程: 故障大概在高压部份,或灯管,用替换法检查后,灯管和高压板是好的。回头查高压板发现无VCC ,跑线路发现这个VCC来自显卡,显卡是一个独立的板,高压板的电就来自一个4435 场管。用一支二极管背在它的上面电就出来了,没明白为什么G有19, D无电压S却有19 。

枫叶漂湘 -5 发错地方了吧,没修好也发到原创来?

网友:
这不像是是维修员的疑问,SI4435是P管

网友:
P管。干吗不查查 G极为什么19V呢?

网友:
黑屏外接无显示时,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如为场管,须有压差,满足导通条件才能导通

网友:
难到4435是单P管我都不知吗? 不管怎么说我只用了一支二极管就修好了,

网友:
理论上讲P管G电压应比D低一半左右才会完全导通。考机三天没出现黑屏。

网友:
没人说你修得不好,你自己最后说没明白为什么G有19, D无电压S却有19 。怎么又说难道4435是单P管我都不知吗?

网友(2012-10-22):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