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FS48C花屏

楼主(2010-03-11):
花屏,GO6400 显卡,显存三星的,南桥FBM

网友:
一般来说BGA显卡就会好,但是SONY的大板子做BGA难度大一些

网友:
是做过BGA 了,还是那样

网友:
有可能 是显存的事吗

网友:
显存的几率相当大,你有没外接显示器试试花屏不?如果外接花就做显存,如果外接不花你就考虑线路了,LCD接口到显示屏的线路故障也可能花的。

网友:
Lcd接口造成这样换屏的概率我感觉不大

网友:
忘了补充了,外接一样的图像

网友:
显存有可能坏了吗,明天做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能用软件测试吗

网友:
你这个截图是在跑MATS吗?如果是多为显存坏了

网友:
很可能是显存吧,试试吧

网友:
开机就是这样,没有一样的显存,这件事先放

网友:
有可能现存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显存~~~~~~~~~

网友:
我还是觉的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测试屏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