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新买的UT58A表

楼主(2010-03-11):
本来买了一个UT61E自动表,买回来之后,感觉速度不行,(估计国产自动表都这样)又退了回去。。。。无奈~~~ 还是老实点,买了UT58A这个比较经典,屏比较大,价格比61E便宜多了,算是入门级表了。哈哈,配了一副 福禄克 表笔,线很软,改了一下头子,感觉很爽~~~

网友:
有个胜利的自动表!不行!太慢了

网友:
很好,正想让我的dt9204退役。我也买这个好了

网友:
俊,几钱买的。。。我的30块用了四年多了,是时候退休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现在的表电容档都太低了,要测量电容还得用电容表,哎烦啊!为什么表厂不能多做两个大的量程呢!!!

网友:
表是95元,价格实惠,做工绝对不赖!福禄克的表笔是30元一副,表笔还是福禄克的好,线超软,很爽!

网友:
俺还是用胜利VC890D,一直用的不错

网友:
我发现这表,还有几个功能比较人性化: 屏幕提示表针应该插入哪两个孔。还有测量的读数会自动加上单位,普通的表好像没有,只会显示个数字,还有这个表的蜂鸣档超响。。。。

网友:
一副表笔要30大洋,不便宜啊

网友:
安捷伦的线还要软。

网友:
线材越软毒性越大!且不可单纯追求线软啊!弟兄们!

网友:
搞一个去。。。

网友:
我们厂里用的都是福禄克15B,表笔头也是用测试针重新焊接的打阻值比较好用。

网友:
以前这表是到时间
不管操作与否都自动关机
不知道改进没有

网友:
我从网上淘到一只福禄克8060A的表 虽然屏幕小 但功能的确好

网友:
这个表费电 用长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带了个测温线 还有个转接座里面塑料盒外面纸盒的  字大看的清楚 修板用没问题  用做工控上要经常测高电压数据的原因很不耐用1年左右就坏了

网友:
俺用的VC890D用了两年了,到现在还是蛮不错的!够用了,蛮准的。我倒感觉自动休眠蛮好的省电!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表笔容易坏\\\\\\\\\\其他OK!了

网友:
这块表我也有,保护很好的,而且很人性,比较适合新手用的,我刚开始维修用的就是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修师傅你可以考虑买优利德的61B或61C

网友:
标题

哈哈,屏大肯定比普通表费电些,不过我买了一节品胜9V冲电电池,250MAH的,26元,比买电池划算多了,南浮一节要10元了,普通电池更烂,很快就用完。

网友:
很难得各位师傅们都对表哪么专业,我自己用的表连什么型号我都说不出,有时用一下数字表,有时用一下MF47没什么所谓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2个表都是UT5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