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2p40纯平显示器奇怪无信号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飞利浦202p40纯平显示器,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电源灯是黄色,插上信号线后,还是显示无信号输入,电源灯黄色常亮,有时还直接黑屏,电源灯黄色,重头到尾屏幕上的提示窗口在中央也不动也不闪,,我肯定信号线没有问题,接别的显示器也能亮,奇怪了,该修尾板电路那里?虚焊的都加焊了,给个思路行吗朋友们?

网友:
指示灯为黄灯,说明主机的信号没有送到显示器的CPU里,你沿数据线中的H、V查到显示器主板上的CPU,看看这一段电路是不是某处有问题了。

网友:
重刷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