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75偏基色偏红色

楼主(2010-03-11):
联想e75偏基色  红色已经出现回扫线,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三基色绿色18V,红色0V,蓝色13V

网友:
三基色电压不对!:红37V  绿26v    蓝26v

网友:
怎么个维修思路啊
求电路图

网友:
红基色对地有178,正常应无穷大,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要先搞清楚到底是显像管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把红枪与电路断开后测一下。

网友:
电路的问题
断开就没有红色了

网友:
检查RK与2480之间的线路。
检查元件引脚与相邻线路是否漏电。

网友:
红基色对地有178,正常应无穷大,求维修思路
引用 网友A:
把IC802红色输出断开或断天管座测对地阻值,看断开哪一正常就那一断坏了

网友:
三基色绿色18V,红色0V,蓝色13V
引用 网友A:

要 是红枪 跟灯丝 短路的话   你 把灯丝两脚都短接   接地    然后用电容击

网友:
红基色对地有178,正常应无穷大,求维修思路
引用 网友A:

应该 回到这
要 是红枪 跟灯丝 短路的话   你 把灯丝两脚都短接   接地    然后用电容击

网友:
红枪对地短路会引起这现象,你查红枪放电管拿下后好没有?阻值多少?有的时候管座也会引起。换过这两个件后基本就能排除这毛病。

网友(2010-04-14):
我的联想E75 也是这毛病 ,刚上来是偏色,后来焊了一下就变成白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正郁闷呢!敲打尾板有时候还出现全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