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一个问题 全红怎么处理 l

楼主(2010-03-11):
遇到很多次 RST测试全红 不知如何 下手 本人焊工还可以 基本可以排除焊工问题
问题

网友:
清洗,拆芯片!

网友:
超声波清洗,预热台烘干。再测还是全红的话用放大灯细细看下每个芯片的引脚,引脚没有问题的话就刷个SPD试一下。再红的话就放弃吧,可能是补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