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吹了之后黑拉

楼主(2010-03-11):
七彩虹 7300GT 显卡 原来是小花吹了右上的显存,变成大花。于是改吹中间 ,之前一直都在用松香水,结果吹完之后黑拉。
这样的问题 GPU加焊里面应该用什么焊膏 。新手请教各位师傅!!!
显卡

网友:
用基地的那种吧,一百多米一瓶的,不过我没有用过,不知道什么效果呵呵,楼主用风枪吹BGA能吹得好吗,连显存都吹坏了,我觉得没什么好修的了,浪费时间!!

网友:
10块 150G的那种焊膏我一直在用,效果很不错,清洁简单,趁热纸巾一刷就好了
你的情况,如果是加焊技术不好,有可能空焊得比之前更厉害,所以不亮,还有个可能,核心被吹坏

网友:
吹坏了吧。怎么上来就是吹呢。风枪的技术撑握不好。可不能搞芯片的。

网友:
美丽的的谎言
10元 150G 叫什么名字 哪里买 这么便宜真的好用吗

网友:
环保焊锡膏 中性焊膏 150g助焊用 BGA.PGA.SMD助焊膏 这个吗 好像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
显存吹爆了

网友:
显存颗粒到底耐不耐高温 300度 吹了 1分多旋转吹,从侧面可以看见焊点接触良好。吹之前 有空焊!

网友:
呵呵,我就吹黑了一块,和楼主你的一样现象,原来是有横向花屏的条,我吹了四块显存后黑屏了,

网友(2010-04-16):
应该是接触温度过高把显存挂了

网友:
显存的芯片的耐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楼主吹的时候有什么误操作啊?

网友:
可查一下显存图纸上有最高焊接温度时间最好不要超过此温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