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3-11):
我有一主机是网吧机,开机CPU不工作,必须按下重启键才跑码,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教

网友:
具体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板子,网吧里面的机子空焊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开机不能自动复位,CPU就不会工作,手动复位可以工作,说明可能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可能北桥有问题。

网友:
开机查看一下复位灯有没有闪,就知道自动复位正不正常啦。

如不正常跑一下电路看看自动复位怎么产生的。

网友:
解决了是电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