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机器分屏且花屏

楼主(2010-03-11):
方正---r511机器分屏且花屏,花屏时有波浪似的画面闪烁,分屏为4块,BGA加热显卡后 分屏故障解决,但是还是有点花,似有波浪的画面闪烁。请教老师应该从那方面去考虑?谢谢

网友:
还是显卡,你还是拿下来重做一下吧!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碰掉显卡旁边的件 或者重做边吧

网友:
重做或者重换一个显卡看看

网友:
建议 换个新的 不然以后还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