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00花屏故障

楼主(2010-03-11):
机器开机花屏。集成显卡的,intel 865板 82853dm芯片,BGA加焊显卡和板载内存后还是花屏,并且花屏后蓝屏了。看来加焊的结果是故障升级中啊,不知道该往哪考虑了,没思路中,蓝屏后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系统了,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容易板载内存脱焊,要是换屏最好换个北桥 然后做一下板载内存 一般都能修好,显卡是GM  不是DM  也没见过 865 的板子

网友:
换北桥的成功率能有多少那?谢谢,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