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28cp ATI9700蓝屏问题

楼主(2010-03-11):
这两天修了几台SONY S28 都是ATI9700显卡的。有3台都是WINDOWS在CHKDSK过程之后先黑屏,再蓝屏一闪重启。安全模式能进。开始认为是显卡的问题,重做了两遍无效,后来把北桥重植了就好了。北桥拿下来后发现3台机器在相同位置都有1-4个焊点掉下来。做好北桥之后用软件经几天测试无故障出现。经过分析可能是显卡散热片的镙丝位置长时间使用之后主板变形所导致。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修友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这种PCB板都是这样,很烂,老东芝也是这种板。

网友:
日系的本子的PCB都不是很好。不喜欢修日系的本本

网友:
我碰到变形更严重的

网友:
也不一定是板子变形造成的

网友:
你没飞线补上吗

网友:
这些PCB的板子薄,容易变形 调好温度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