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10-03-11):
本人修台试机的  最进发现2本 都是索尼同一个毛病 2个内存槽其中一个不能用      你要是2个都插上 开机黑屏 拔掉那个坏的槽就能开机

按照台试机 可能北桥可能有问题的 大家给个建议 谢谢了   T5500 好有个是上网本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同样觉得是北桥问题

网友:
槽1和槽2 组织电压一样  奇怪

网友:
索尼机器怪的,标签上写最大支持2G内存的话,你如果插单根2g是开不了机的,非要1g*2才可以的

网友:
我用过一台戴尔D810,就是有一个插槽不能插内存,不然就黑屏,不能开机。后来不知怎么地,竟然又一次又可以用了,后来又不行了,藉此我怀疑是内存插槽虚焊,于是我自己用烙铁刷上松香水,用挂焊的方法重新焊接了一次,嘿,这次这个插槽就彻底的好了。

所以,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是插槽虚焊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观用肉眼是无法看得清的,需要重新补焊一下才行。

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方法行不行,你试试看!

网友:
先加焊,打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先换个槽子排除槽子的问题,如果换了还不好估计是周围的原件或者北桥问题。

网友:
拆下来 什么也没动就好了 COMS电池放了下电  我估计要么BIOS被她设置问题 要么北桥虚汗了   我打组织都一样 后来 测了测 按了按 就OK了   犀利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