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不间断假死!

楼主(2010-03-11):
死机后 在触摸板两边的撑托往下用力一按 鼠标就能动了  或者能开机(比如有时停留在LOGO画面,按下撑托就能进系统)

网友:
硬盘换过 还出现这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开焊了,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有时按下北桥也可以开机

网友:
HP6120 机器的通病就是南桥问题

最稳当的就是把南桥取下植株

网友(2010-04-10):
奇怪这个问题我去年也遇到过一个机器,后来换了南桥也不行,还是一样,没办法客户急用机器后来换了个主板,今天又遇到了一台跟着一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啊,大家帮忙研究下,这故障很怪哦,有时候开机挡LOG,有时候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不动他运行都正常,比如放歌的时候你只要轻轻抬下就会卡下机,手丢就好,一抬有不行了,而且你在使用USB鼠标的时候动啊,一动鼠标就没反映了,在重插也不行,必须换个口才可以
这问题真是奇怪之急啊
大家帮忙研究下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 居然还有人不知道 哎

网友:
奇怪为什么我之前的那个机器也换过南桥,加焊过北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呢

真是奇怪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我把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我师傅今天也遇到了一台,故障也是开机死机,南桥背部有进水,洗后试不行,怀疑桥脱焊,开机压也不行,风枪吹也不行,北桥也是一样,然后又压CPU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说的南桥脱焊了,但也没有脱焊的现象!

网友:
6120,南桥空焊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