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数码灯不显示代码,寻求思路。

楼主(2010-03-11):
遇到很多这样的板子,大部分数码灯不显示代码,不知道从何下手,请告诉分析下思路。

网友:
昂达 N61?  看看 北桥 旁边的电容 是不是0.9V

网友:
很明显看到诊断卡的复位灯长亮,应该供电有问题。

网友:
声卡啊 网卡啊 IO 有无短路。

网友:
数码灯不显示代码和复位灯长亮一般先查那里,说下具体步骤。

网友:
我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复位灯常亮但就就是找不出原因来,供电也正常,时钟也有。是不是就是复位有问题呀,但是复位电路也没查出问题

网友:
象这样的问题一般先查那里!说下详细步骤............

网友:
先查各个电压,刷个BIOS。CPU工作条件,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测一下CPU拱电,一般是一点几伏。AMD的CPU很容易坏建议换个U试。

网友:
一般 复位灯长亮 估计角座  NB SB可能性最大! 一般刷完BIOS, 换了门电路 拆了网卡,换了 IO  还不行  就不修了 ,喜欢折腾 你这三个一个一个换

网友:
不跑灯就看侦信号啦,有些块确实不跑码的

网友:
请问图上的数码卡有复位灯吗??好像没有吧!!1

网友:
复位灯常亮的话供电部分有问题,先测各组供电是否正常,不然就是南桥或者IO挂了

网友:
看一下北桥旁边有没有坏的管  和电容

网友:
CPU 没检测到或没工作。

网友:
检测卡太老了,我手上就有好几张检测卡,上到新板子上不跑码的,用新一点的卡就跑码的,

网友:
他这个不是N61的吧 不过是单桥的 单桥的话一般就是桥空焊
先查电压吧 然后IO  最后压桥

网友:
期待........  看看到底旬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