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power电源。

楼主(2010-03-11):
这个电源故障是按开机键没人和反映,,我拆下来。。绿线电压只有2.4V。。+5VBS有5.1V。。用线短路绿线。。风扇转动,,但是电源里发出‘吱吱’的声音,以为是KA7500B坏。换了个TL494上去还是一样。。强行持续短路绿线。。10几秒后电源起保护。后面的快恢复管都好的。945..431都拆下来量都好的。二极管量也都好的啊。。这样的问题大多是那里坏了?请各位达人帮我下

网友:
前几天正好也修到此电源,故障为5vsb正常,短接绿黑风扇不转,有吱吱声。
后检查发现12v整流管短路,更换后,发现风扇转的缓慢,温控效果不明显,温感在散热片底下,直接将风扇正极连到12v,放弃温控,风扇质量较差。推测由于温控失效或者风扇变差,导致12v整流管过热损坏。

网友:
看看TL494的12脚有没电压7-40V,如果没有,那就查查辅助电源开关管,431与光耦部分电路;如果有,再看看此IC13 14 15  脚有无5V左右。如果有,那就岩绿线的电路这部去查吧,具体怎么查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2楼你说的整流管是是在散热片上 的MOS管吗???还是在下面的普通二极管啊?

网友:
散热片上最左边的那个,型号是MBR20100CT,你风扇能转,应该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再看看别的5v或者3.3v的整流管。一般风扇能转然后保护都是检查后级输出部分

网友:
明天查了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输出整流二极管都是好的啊。。。后面所以的小三极管143.。945都拿下来量都是好的。。前面Q1..Q2也都是好的啊。。。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