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斗屏求高招.....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3-11):
有台液晶显示器屏幕有轻微的抖动《水波纹》字体轻微的左右晃动. 提示之前是好的突然出现故障。有一个怪现象就是按菜单键哪个画面不会抖动...
本人已经把能加焊的全加了 不能加的也加了 。 通用高压板也代用了 。就差用通用版去点屏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怎么原因... 或者重哪里作手呀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擦下屏线,刷下程序

网友:
加焊屏大芯片试试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下,基本能好。

网友A:
经过一天的折腾 .原来是程序问题 。但是没有原装驱动板的程序只好 换代用的 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