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620GP电源空载各组输出电压正常,接上主板不工作(已解决)

楼主(2010-03-11):
我现在遇到一个HK280-62GP电源,现你的故障一样,换掉了有所有的电容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有一个现象,当不接主板时辅助电源5V、19V正常,这时短路绿线与黑线,电源能工作,各组输出电压也正常,当接上主板后辅助电源的5V电压不变(仍为5V),但19V电压变为34V,这时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启动了一下就保护。同时也检查了辅助电源也没有找到问题。一直找不到问题呢。

网友:
这时短接绿线和红线,电源启动了一下就保护
是短接绿黑线

网友:
谁有这电源的电路图?这电源还得给用户修好,这是小电源,我们这没有小电源卖,买大电源,机箱空间小了,安不上去。

网友:
你换TL494试试看,我也是蒙的,主要是我想那个19V电应该进入494,接上主板后它变高了,你换了试试

网友:
无赖之下换了一对13007后解决了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我换了13007也没用,无奈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把你维修的过程都贴上来,把有关的数据测上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