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寸显示器二次电源坏换二次开关管以后屏幕有细小波纹求助

楼主(2010-03-11):
故障本为二次电源击穿原型号是j1215用9630代换的考机 客户取走后打电话说有细小波纹(客户是影楼做照片的看得比较仔细)没办法只好拉回来(真TM重)后来听客户说原来在别人那里修过 修好后用了一天就坏了(那时候没有波纹)后来就找我来了
请路过的大侠指点  !   对了右上角的波纹比较明显

网友:
换一个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试试。如果是双行管的行电路,还得检查一下与包连接的那两个场效应管(高压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