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9寸,左半屏上下拌动,请大侠帮我一下

楼主(2010-03-11):
开机时,左半屏像是有干扰差不多,逐渐演变为左半屏上下拌动,如图所示

驱动板

屏接口

电源板

屏号

屏电路

网友:
已经加焊过屏主蕊片,换了驱动板电容,均无效,请各位高手请教一二了

网友:
你这个屏很特殊啊

网友:
你换是原装板吗?如果是哪确定的说是屏坏了,这种现象很难修好!!

网友:
加焊过屏主蕊片??你胆子不小!!!屏软排线脱了.......是可以修复的!!强烈建议别加焊屏芯片,除非你有一定的维修经验!否则会造成机毁屏亡的严重后果......

网友:
加焊过屏主蕊片,这个还是很好搞的,936+850绝对能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