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 显卡VGA头接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0-03-11):
自用的7600显卡,看电影突然黑屏,动了一下鼠标,居然没反应。关机后再开,就再也不显示了。但是机器还是正常启动的,可以听到进入windows的声音。换了显卡,好了。然后把这个显卡放在别的机器上测试,也是这样。无意间,接了DVI接口,显卡能正常使用,但接VGA口就不行,显示器的指示灯是绿色的,什么也不显示。请修过这种问题的给个思路。

网友:
第一步查接口电路(如ACT086  78M05  74 )

第一步正常的话查GPU到接口

网友:
见多了,一般核心坏,但能正常使用的,只要不用VGA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