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笔电送电无法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0-03-11):
这份实例我在2010-3-1 12:44 AM 发布在快乐妈咪论坛...现在也在此发布一份
本作品为我本人所有~~没有我的同意请勿随意转贴

这台笔电故障原因~~~
送电后~~变压器指示灯闪烁....就在那边狂闪...也没有烧焦味道.....
想说因该是短路...但也奇怪...我测量电源入口...对地没短路阿...
想说~~该不会又是一台超级难修的笔电了......
最后我用了我的专用电源供应器...我把安培数开到最大....
送电之后...没跳保护耶...奇怪了...但也开不了机....
我马上把电源关调...不过~~这时..稍微出现了一点味道...
因为~~我的电源供应器它显示..该笔电吃了5.8A的电流.......
不会出现味道才怪.....
既然有出现味道...代表已经把短路的东西给烧坏了...
以下就是维修流程~~~~~
这台笔电的资料~~~~看到了没...2007年9月...挖勒~~~刚过保固没几个月.....
大家要注意喔~~~华硕的笔电...只有2年保固喔.......他没有3年保固........

开始解体了........把整台笔电给分解吧....

这块独显还真特别...设计成金手指的......

终于都全部拆下了.....由于先前送入高电流...让笔电发出臭味...我就开始找...但是..找好久都找不到...
最后再给他送一次电....这时只闻到味道....没看到有什么东西烧了....
我就用手去碰....没想到..我被下面这个位置给烫到手.....

那个位置是电池的电源部分.......
测量一下阻抗...没想到都给你通通通......

就是下面这颗有极性的贴片电容挂了....上面的编号看起来是15UF的....

拆下来测量....确定导通了...

为了确定贴片电容的容量...我拆了其他的贴片下来测量....
没想到...一测量...18UF...挖勒...这要我去哪找阿......

我找了2小时...废堆里面怎摸找都找不到....太特殊了...
最后在报废的硬碟电路板上面找到一颗15UF的..
但是...它的高度比原本的还高...这颗贴片太特殊了...只好直接代用下去了....

装上去之后确定没有短路了...送电的待机电流只有0.02A确定没问题了~~~开始组装

装好只后~~~~开机测试~~并且观察开机后的电流.....
正常开机的时候~~~电流使用1.49A..这时我电池还没装上...
因为是电池附近的电路故障..为了避免引发其他问题...我先确定笔电的好坏

确定都可以正常开机之后~~~~关机......关机后的待机电流0.02A如下图

笔电都确定正常之后....装电池上去~~~装上之后可以看到正常充电...
不过~~当时吓了一跳..充电的时候..笔开机时还要耗电.....还以为又要烧电路板了...
充电等了半小时都没事...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下图示充电时...会慢慢提升电流....最后那张...已经是最高充电电流了

确定可以充电只后~~~我把他原厂的变鸭器拿来对笔电充电..放一个晚上没事...
用电池的电力开机~~也可以正常开关机~~~电池也没有故障~~变压器也正常~~~~

这样就完修了~~~~~~~

网友:
若不能發帶水映的照片那我以後不會再發文了~~~~~
也可以請版主或網管把此文給刪除~~~~謝謝~~~~

网友:
还可以,不过这样的例子不是那么经典

网友:
为什么不需发带水印的就不发文了?水印不要加其他网址站的网址就可以了;
加你自己的ID当然没问题。

网友:
那也可以~~但這樣我就得更麻煩了~~~~因為我一次發兩邊的文章..必須處理2次圖片的水印
這樣一來~~~我在這邊發表文章的積極度就不會那麼熱衷了...主要我發文的時間都在半夜
時間夠的話我就會再這邊發一份~~~時間不夠那我就不會在發了
因為原始照片在我發文之後確認無誤就會刪除了...也就是說~~
我這篇文章的照片已經沒有原始照片了..所以也無法更改了

网友:
楼主会修的东西真多。

网友(2010-05-01):
台湾的系统和我们一样 就是繁体字  楼主还是保持积极性嘛  我喜欢看你的帖子

网友(2012-10-22):
感觉楼主不专业啊。呵呵。从一开始你的思路都不对。那个适配器灯闪了还去插上不拨掉。??这种适配器灯闪的都是秒杀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