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cq40

楼主(2010-03-11):
一接笔记本,客户说风扇有点响,让修一下风扇,可是换完风扇,笔记本屏不亮,外接能亮,用键盘转换不管用,睡眠开关也没事,屏供电3.3,高压板18v左右,显卡也用bga做过啦,明天打算换一个,各位大侠帮下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xian ka wen ti,huan xin de

网友:
时钟晶振坏了的话也会导致机器的屏幕不亮的,前几天我就遇到个一台,把时钟晶振换了,机器就ok了,你换个晶振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