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0-03-11):
一台华硕Z99笔记本,客户说是USB插反了不开机了,测USB没有短路,我把BIOS电池取下不装自动来电可以点亮,装上BIOS电池无法开机,南桥,IO都换过,故障一样,5V,3.3V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上可调电源电流多少

网友:
不开机电流好像只有一点点,基本是看不到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RTC电路。因为USB插反了,会造成内部元件的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