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 CPU不能全频工作

楼主(2010-03-11):
IBM T42P CPU不能全频工作

本人有一台IBM T42P CPU为迅驰2.0的,现在情况是不管你开多少东西,CPU始终工作在 598MHZ 工作主频就是上不去,用CPU-Z测试其工作电压只有0.7左右 一般正常工作电压应该在1.3左右,在BIOS把CPU降频技术已经关掉了,同样工作频率上不去,也是在598MHZ下。。望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帮忙解决下,是那里的问题。。是主板问题还是要刷下BIOS....并且我进BIOS里面查看CPU主频只有1.53GHZ ,用软件测的CPU为2.0.。。不晓的怎么回事,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记得不知道是那个老大发过一个修CPU不能全频工作是管理电池和适配器的芯片没一个信号给EC,搞到EC一直以为是在电池模式下令到CPU不能全频工作,具体是咋样的你慢慢找下帖子吧!

网友:
找PDF 查下 电源管理芯片 上面有信号定义脚  你查电压看缺那个  飞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