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关内存SPD的问题给初学者说

楼主(2010-03-11):
1,品牌的问题
不要执着且迷信地死抠某一品牌的SPD,因为只要技术参数相同,不同品牌之间SPD内容都是大致一致的,主要电气参数相同.
技术参数包括哪 些呢?例如:行\列寻址数\BANK数\延迟率\颗粒位宽,等等......在实践中,参数相同的SPD,不同品牌之间的SPD可以互换的.例如本人只用VDATA的SPD刷新各种品牌的颗粒拼合的内存条.
2,兼容性的问题
有些品牌的INTER或是大部分的AMD主板,对内存的SPD很挑剔,产生内存不兼容.这时候,并不是对颗粒不兼容,是SPD不兼容,这不是技术必需的,而是商业手段的人为设障.在这种情形下,给板挑(注意不是挑板)的内存,刷一个兼容性好的SPD,一般能点亮.公版的SPD有时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3,什么时候应该刷SPD?
SPD数据损坏的时候(2代坏内存有近3成是这种故障),合并内存条的时候,不兼容的时候,都需要刷写SPD的.
4,刷写的方法
使用热插拨的方法\编程器的方法都可以.本人从来不用编程器刷SPD,杀鸡不用宰牛刀.

网友:
斜着吹SPD还是需要一定的功夫的。。不建议新手采用。

网友(2016-05-07):
原来AMD内存条是这样来,有机会可以改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