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I/O才跑码,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11):
收到一未知主板,触发不跑码,摸I/O才跑码,I/O是83627滴,加焊过I/O,故障依旧,一时无思路,客户急,拿主板走了,但我还是不明白这主板是怎么回事?只遇到过措晶振触发的,摸I/O才行的还是第一次遇到,各位大师见识广博,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fghjklnm,./

有空养养鸡 -5
子小龙 -5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奇怪了,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你那是磐正主板吧?

网友:
集成芯片内部问题。

网友:
直接更换,如果更换了还是估计是主板线路板问题。

网友:
I/O内部的振荡电路坏了

网友:
应该是换了IO就好使了

网友:
I/O内也有震荡电路???只听过SB内有.

网友:
io本身坏了,换掉

网友:
更换I/O   如在不好就把南桥焊焊    (不好意思 我是刚刚开始学习)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直接换掉IO嘛,加焊一下又不能确定

网友:
找一同型号的换上试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就完啦?为什么不换个IO?83627很常见的啊

网友:
估计I/O芯片脚位虚焊,或芯片本身不良!

网友:
以前的I/O虚焊
换了一个还是虚焊吧

网友:
I/O附近及I/O本身接触不良

网友:
I/O没有焊好!你是不是吹上的?用烙铁加焊! 1# 雨夜天空

网友:
应该还是I/O吧。加焊不行。换个试试啊。就这样算了,白搞了。I/O里面也有振荡电路??????

网友:
直接更换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