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明基的通病吗

楼主(2010-03-11):
FP71G+开机亮一下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也灭了。换了高压板,也依然如故。间隔时间长些开机,电源灯亮的时间相对长一些,间隔时间短开机马上就会灭。查电压输出15V正常,5V只有2。36V,3。3V只有2。3V,拔掉屏线,5V 3。3V电压恢复正常。好像是屏有短路,不知判断的对不对,该如何修理,请高手指教

网友:
FP71G+的通病是按键板故障.自动关机,自动菜单...

网友:
你的不是通病,是电源板故障,我原来修过这个毛病。记不清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按键板会造成那种现象????

网友:
你把按键全拆了,看还有没有这个故障,就可以判断出了

网友:
先要排除是不是电源故障,确定了再查下部比如屏
    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负载,也有可能是负载有问题拉低了电压,排除了一切就清晰了!

网友:
把按键板拔了 看看还是这种情况吗
要不是 就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先怀疑电源板吧,换个测试一下,从概率大的先入手,

网友:
你的高压是怎么换的?是加高压条还是,整板换,如果是加高压条,看下原来的高压电路有没拆掉,我修过几台都是这个故障的,不过是FP71E,他的通病是高压上的C5707击穿,换过后加焊旁边的电容和线圈后OK的。还有就是按键的通病了

网友:
如果是正常亮一下就暗的话,这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和按键没什么关系。

网友:
已解决,的确是电源板的问题,换了电源PWM控制芯片1200AP40和开关管后,就正常了。可能是电源负载能力下降了,虽然看起来电压输出正常。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我这台71G+是刚开机显示一段时间,然后自动黑屏,黑的时候指示灯是绿的,然后是按一下开机按纽显示一下就黑.再按一下还是显示一下然后黑,黑的时候指示灯是绿的,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的是高于板上虚焊了

网友:
先把按键全部换掉 再烤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