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触发

楼主(2010-03-11):
手上现在有个X61本子,开机不触发,测得有待机,3V,5V,1.8V都有,南桥起振,开机键有3V。请教老师给个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开机芯片和南桥。。一般就这两个道道。。

网友:
开机拖过锡,南桥有起阵。能是性能不良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多半是南桥

网友:
不知道X61待机有没有2.5V,有修过的经验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南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