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克赛POWERWARE 9110X故障维修

楼主(2010-03-12):
年前,一个客户抱来了一个UPS电源,问能不能修一下,说实话我们很少修这个,也不了解,修好几个都是电池坏了,于是想是不是也是电池的问题,于是拆开量了一下,发现一个电池电压明显偏低,一共三块12V7A的免维护电池其他两块正常,心中暗喜,于是说到可以修,需要一百多块钱,客户说是不是电路坏了,我说没事儿就是电池坏了,换一个就好了,客户说那我回去请示一下领导,我说好吧你给我电话吧,于是就走了,一直到快过年了,他忽然打电话问修好了没有?我火了,你根本就没回电话让修,也不是我接的电话,于是就不管他了马上就要过年了谁有功夫理你,一直到年后,他又来了问修好了没,我说没经过你同意不敢修,他说那修吧,好的,走后,我就开始找公司以前的旧电池,(搞销售活动用来充气塑料娃娃的)一般这种故障我都是用一块旧电池直接更换了事,结果怎么也找不到了,只好进了一块新的电池换上了,满怀信心的开机,报警,无输出电压,心里一凉坏了,还有其他问题,于是仔细检查,发现开机后‘市电正常指示灯’不亮,‘UPS正常指示灯’不亮,只有一个负载指示灯亮着,拔掉市电插头,啪的一声转入电池供电正常,输出正常,看来是市电输入电路有问题,有点儿后悔当初没有仔细检查,太自信了,推掉不修又不甘心新进的电池浪费掉,决定试修一下,打开盖子看了一下电路板,有点儿头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右边两个硕大的电解电容,左边两个硕大的电感,还有中间一排硕大的散热片把电路分成了上下两部分,220V市电从右侧进入下半部分电路电池正负极从左侧进入上半部分电路,有点儿ATX电源的基础,看到上部有一个3845的IC,下部分也有一个3845的IC,散热片的上部分固定的全是二极管,只有最右边的是两个大的三极管(没有看型号呢不知是不是场管)散热片的下部固定的全是三极管只有最右边的是一个整流桥,于是上网查了一下关于UPS的原理,了解到分为在线式和后备式两种,在线式的比较高级一般都是大型的,后备式的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小型的,想着这个个头不大,土不拉几的东西,也就是个后备式的吧,于是接着观察,现在有点儿适应了也不很晕了,果然看到市电输入电路一个220V6.3A的保险好像已经牺牲了,应该有短路吧,于是开始拆卸主板,卸下后就开始跑线路沿着220V的输入跑,220V进入后首先进入了两个对称的器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用表量也不通,应该是隔离之类的东东吧,从这个东东出来接着跑线路,一根线直接进入了一个插头,看了一下插头是通过导线直接通向UPS输出的,另一根则比较复杂,通过那个烧了的保险,然后进入了最左边的大电感,跑了几下也不得要领,有点儿郁闷,于是决定换一下思路换个方向,于是掀掉了散热片上的一块绝缘纸,看到了下面得一个整流桥,眼睛一亮应该从这里跑,于是量了一下果然220V的输入线路也进入了这个桥的中间两脚,再量发现正负极短路,难道他坏了于是拿起吸锡器拆了下来,再量还是短路,一看旁边是一个7N60的场管也短了,于是接着拆下,果然不短路了,整流桥正常,场管坏了,跑了一下线路发现整流桥的正负极分别进入了场管的D S极,这个7N60是干什么用的?这样场管一导通肯定会短路的,跑G极,是通过两个并联的小电阻和二极管通向了一个黄色的八脚器件,感觉像是光耦,(像这样的东东有好几个不过有的是四脚或者六脚的,长相一样),又看了一下旁边其他的三极管都是IRF的管子,量了一下竟然都短路了,在看表是负数,调换表笔不短了,应该是正常的吧。感觉在跑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更换了一个7N60,装上整流桥,焊上一个5A的保险,装机试验,输出接了一个纯平的显示器,插上市电,开机 市电正常和UPS正常的指示灯相继亮起,拔掉市电正常转入电池供电,插上市电后又自动转入正常供电,运转了一会儿感觉很好。心中狂喜,好了,哈哈,决定试机一晚,和值班的同事交代了一下就下班了,第二天早上,来到后一眼看到它还在开着,不过已经只有负载灯在亮了,心里一凉坏了,打开一开还是一样的故障烧保险,7N60坏,问值班的同事,说去吃饭的时候是好的,回来后打开显示器就听到啪的一声就报警了,然后只好关了。心中郁闷,于是上基地搜了UPS的文章和图纸准备研究一下,结果白天很忙,没有时间,晚上到了家里上网搜了一下,发现这个土家伙竟然报价7千多块,还是在线式的高级货,不过已经停产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报价,于是上基地发了这篇文章,准备明天上一些图,大家看看,给出出注意。

网友:
明天发图看看,听情况估计是开关变压器坏了。

网友:
楼主,仔细测一下,还应该是 220v电原的问题。

网友:
上一个电路图,损坏的管子就是上图中红线的地方,型号是7N60,可是我查电路图的型号却是GT60M301如下:

红线圈的型号,板子到我这里的时候是7N60,是不是有人修过了给换了,高手看看这两个管子能代换吗?烧管子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还有那个光耦是不是也会坏掉,换上7N60能用一段时间,是不是管子功率小啊?

gt60m301(60a900v)[1].pdf

网友:
当然不可以代换,7n60一般电流是7A,7n60b(IGBT)才14A,而GT60M301是电流60A的IGBT管,相差太远了。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ups多少W的,如果是1kv左右的,找个电磁炉的管子试试吧,应该用不了60A这么多的。

网友:
谢谢,版主,原来7N60和7N60B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MOSFET一个是IGBT,原来的管子已经扔掉了只记得有7N60的字样,这里应该用那一种呢?还望版主告知!今天又把买来的另一个7N60换上了,又卸下八脚的光耦量了一下是好的,就加焊了3854,和变压器,用了一晚上没有什么问题,明天继续试用,如果明天再烧是不是换上IGBT的管子好一些啊?

确实是1KV的!

今天早上换了一台电脑接UPS,一接电脑,就又坏了,哎,是不是管子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