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不显示

楼主(2010-03-12):
惠普的DV2000原故障是不显示,重支显卡后正常,但进系统后没有声卡,换声卡芯片也是同样,系统下没有设备,请教到底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做显卡的时候把声卡部分的东西搞掉了呀,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南桥是不是也虚了啊

网友:
你的是AMD芯片组的么,是的可能北桥没做好吧,要不就是声卡驱动没装好,还有就掉东西了,独显的话也有可能南桥被虚焊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
是 公放遭了
不过也不一定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类故障扩大的情况一般都是掉件或不小心造成短路造成的,先好好在板上找找

网友:
是不是把什么东西弄掉了!

网友:
南桥虚焊了,我们前几天刚遇到差不多的。

网友:
为什么不查一下声卡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等等等!

网友:
intel的主板 好像没掉东西啊 ,显卡和声卡芯片离得很远啊。声卡设备在系统里显示不出来,功放坏了应该显示设备吧

网友:
细心点,估计是你做桥搞出的问题

网友:
我回帖是为了分吗?是BGA没做好吧?

网友:
还是做BGA的时候   掉件了  找个图纸查查吧

网友:
一个电阻坏掉了,不上电,谢谢了。

网友:
HP的机器做系统需要高版本的,要不系统下也检测不到声卡,和装不上的

网友:
就是啊,修好了说一下,供大家分享

网友:
还是先看声卡的工作条件,以此来查。

网友:
本来就是款问题机器,搞得问题越大咯。。。

网友:
声卡有供电吗??

网友:
声卡供电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