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电源板高压条,如果没有12V,怎么改高压条的

楼主(2010-03-12):
只有5V,没有12V怎么改高压条,
另一台是
一体电源板高压条,,也是没有12V的,正常的情况下,我改一个通用驱动上去,列如,乐华,,键键面板我会改(因为驱动板坏了)
电源

网友:
一体的板,上面的高压部分也是12V供电。

网友:
我好像没见过 5v的高压板。楼主还是修电源 简单些。

网友:
你说的没有12V,是不是从驱动板和一体板连线找的?
仔细找一下,肯定能找到高压供电的,可以从后级的两个快恢复管那查,看有没有12V

网友:
你看下有没25V的电容,如果有你测下是不是12V,没有就测下所有的电容,看都是有几V电压。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呢

网友:
从电源板上找,或者从驱动板上找,多数是在电源板下,真的不行,找大电感,有12V-19V的都行

网友:
好像一体版都有12V的,没有12的一体版,没见过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一般都会有两路输出的,一路是12V主要是给高压板供电再转成他电压给屏供电,一路是5V主要是给图像处理芯片传电。你再仔细测测看

网友:
一路是12V主要是给高压板供电再转成他电压给屏供电,一路是5V主要是给图像处理芯片传电。再查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