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跑码4E,内外都不显示。是不是显卡坏了?

楼主(2010-03-12):
旭日410A,跑码4E,内外都不显示。是不是显卡坏了? 一台联想旭日410A,触发后电流到0.9A,然后到0.78A.用基地的PCI-E检测卡可以跑码,从开始到38-D0-09-69-49-56-52-4A-59-4E就不跑了。内外都不显示。换了个GO7300的显卡,还是一样状态。望高手指点下,还有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是外显内不显,测试显卡没有输出ATI_LCDVDD_ON信号,使U2不能正常输出3D3V_SO所以屏不显,而且灯管也不亮,重新值球还是无输出,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存重新做下看看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显卡重植珠后是一样故障的,现在换了个新显卡也还是一样的。显卡是GF-GO7300-N-A3.主板各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