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点P4PE-X TE显NO-CPU

楼主(2010-03-12):
各位大师们:
      小弟是个菜鸟,刚入门的.希望各位大师帮忙解决点问题.
小弟手上有一声ASUS P4PE-X TE的板子测试卡显示NO-CPU,上假负载测试CPU供电1.52V   时钟0.37V/0.38V   复位0.37-1.52V的跳变
PG1.52V,然后14.318和32.768晶振都起振了.
最后看到BIOS座裂了个缺口,不过各引脚连接都正常,用万用表测的.BIOS芯片也缺4个脚.
现在怀疑是BIOS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小弟是纯菜鸟.

网友:
自己顶下,感觉复位也不正常,请求指点。

网友:
CPU复位不正常
你这张板子应该是恒定的1.52V
如果不停在0.37-1.52V 之间跳变,要查一下CPI-RST是否跳变
如果PCI-RST正常,那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及北桥本体

网友:
最后测试,假负载测得CPU供电1.52V,下管D极1.43V,
上真CPU代码为C1/00下管D极1.42V,上管S极1.42
测得上管12V供电为11.77V,二极管档   在路   测得下管D/S极值为35,蜂鸣器响。
红黑表笔调换位置仍是35蜂鸣器响。因为没有热风焊台。请教各位大师,这样可以判定下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