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1/661FX主板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3-12):
SF1/661FX主板,80G的硬盘,1GMAKWAY的内存,装不进系统,每次复制文件时都提示文件不能复制。更换光驱、安装盘、数据线、内存、CPU、硬盘后仍装不进系统。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的情况!!!!是不是主板坏了,如果是,会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一下BIOS设置,最好放一下电(拔掉CMOS电池)然后检查下主板上是否有还原卡一类的设备,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大